Pspice中元器件摆不下怎么办

楼主(2021-07-26):
Pspice中元器件摆不下怎么办

网友:
第一个,如果超出的不是很多,就把元件调整一下,就好了。如果很多元件,就用分页设计啊,保证端口连接好,就是电学网络端口连接正确就行了,在CAPTURE左上角有个新建的快捷键,可以新建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