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哪些配置模式?FPGA概述及品种

楼主(2021-07-26):
FPGA有哪些配置模式?FPGA概述及品种

网友:
FPGA是英文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缩写,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E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目前 FPGA 的品种很多,有 xilinx 公司的 Spartan、Vertex 系列、altera 公司的 FIEX 系列、Actel 公司的 ProASIC 系列以及 ti 公司的 TPC 系列等。

网友:
FPGA 是由存放在片内 RAM 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 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

FPGA 的使用非常灵活。目前,大部分的 FPGA 在使用时都需要外接一个 EPROM 保存其程序,加电时,FPGA 芯片将 EPROM 中的数据读入片内编程 RAM 中,配置完成后,FPGA 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 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 能够反复使用。FPGA 的编程无需专用的 FPGA 编程器,只需用通用的 EPROM、PROM 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 FPGA 功能时,只需换一片 EPROM 即可。这样,同一片 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FPGA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两大公司 XILINX 和 Altera 生产的 FPGA 就都是此类型的,另外还有一种基于 Flash 的 FPGA,由 Actel 公司提供。此种 FPGA 其芯片内部自带了 Flash ROM,可以存储程序而不需要外接 ROM,可以节省了成本和制板面积

网友:
FPGA 有如下几种配置模式:
• 并行主模式为一片 FPGA 加一片 EPROM 的方式;
• 主从模式可以支持一片 PROM 编程多片 FPGA;
• 串行模式可以采用串行 PROM 编程 FPGA;
• 外设模式可以将 FPGA 作为微处理器的外设,由微处理器对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