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灌封胶后发生漏电,工艺上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26):
PCBA灌封胶后发生漏电,工艺上怎么解决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用的灌封胶绝缘强度,确定是不是耐压不够

其次如果不是以上原因,就要看你灌胶时是不是气泡没有排干净,导致某些地方没有胶覆盖因而漏电,因此有必要选用粘度低,流动性好的灌封胶,试下DML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