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式元器件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1-07-26):
哪些是片式元器件

网友:
贴片元器件以其尺寸小、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抗振性好、电性能稳定、焊点缺陷率低、安装密度高、高频特性好、装配成本低、能够与自动装贴设备相匹配等优越性,在电子设备,尤其是一些高端新产品中得以应用,并且其应用范围之广令传统穿孔引线的元器件份额大大缩减。

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CPU复位电路稳压电路运算放大器射频放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