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适合于高速信号处理和传输的 EDA 软件???

楼主(2021-07-26):
请推荐一种适合于高速信号处理和传输的 EDA 软件???

网友A:
ALLEGRO吧,虽然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吧,虽然我不会用

    这个ALLEGRO软件功能很强大哦,但是系统学的画还好点

网友:
    常规的电路设计,INNOVEDA 的PADS就非常不错,且有配合用的仿真软件,而这类设计往往占据了70%的应用场合。在做高速电路设计,模拟和数字混合电路,采用Cadence的解决方案应该属于性能价格比较好的软件,当然 Mentor 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它的设计流程管理方面应该是最为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