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盲孔时,怎么添加3到4层的盲孔,或者1到3层的盲孔???

楼主(2021-07-26):
AD设置盲孔时,怎么添加3到4层的盲孔,或者1到3层的盲孔???

网友:
    这种孔成本会很高的

网友:
    AD还能画这种盲孔吗

网友:
    这个版块资料区的资料很多,你可以看看埋盲孔的画法

网友A:
    先在版的叠层管理里增加你要的盲孔,比如3到4或1到3.保存后再在PCB里加孔,加孔时按TAB键设置一下,在name选择Bureied 3:4或者Bureied 1:3的类型即可,也可加孔后再修改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版的叠层管理里增加你要的盲孔,比如3到4或1到3.保存后再在PCB里加孔,加孔时按TAB键设置一下,在name ...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