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与网络视频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26):
请问,ARM板能连接使用网络视频服务器吗?我想输入视频信号,把摄像头插入视频服务器,再通过网络口连到ARM板上,可以调出视频图像吗? 这个方法可行吗? 怎么做可以调出图像?' y0 k7 I5 C& F' g+ }

网友:
    视频信号都有一定格式的

网友:
    摄像头插入网络视频服务器,视频服务器会对数据编码(264,mpeg等)后,然后通过网络传输。你的arm板可以接入网络,获取视频服务器数据,不过用arm来解码显示是很大的问题吧,一般都是dsp之类的,自己的一点看法,互相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