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7-26):
  PCB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哪些?

  对PCB电磁元件进行测试,是PCB测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PCB电磁元件测试方法有哪些?

  1、普通线圈测试
  对于线圈的测试,可以使用数字电桥在线测试电感量,因为电感线圈工作频率往往不低,可以设定10kHz以上频率下测试电感量。

  2、变压器线圈测试
  通过测试变压器主线圈的电感D值,来判断变压器是否匝间短路。具体方法是:数字电桥设置0.3V或以下,10kHz或以上,测主线圈电感D值,如果D值大于0.1,则判断变压器损坏不能用。

  3、霍尔器件的检测
  霍尔传感器有单电源和双电源的,有电流输出型和电压输出型的。单电源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电流,输出信号一般就是单电源的1/2。如果0电流时,信号输出偏离中间值很多。也可以对传感器进行定量测试,可以判断霍尔传感器是否损坏。 双电源的霍尔传感器,感应0电流时,输出0电压;感应不是0电流时,输出的电压正负及大小随着感应电流大小和方向改变。

  4、继电器的测试
  继电器常见的故障有线圈断线、触点不吸合、触点接触电阻大、触点烧死。测试继电器是否正常的最佳方法就是通电测试,给线圈通上额定电压,再测试触点通断情况。

  以上便是PCB电磁元件测试方法,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PCB电磁元件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