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中的布线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1-07-26):
  pcb板设计中的布线规则有哪些?

  在PCB设计中,布线是完成产品设计的重要步骤,可以说前面的准备工作都是为它而做。pcb板设计中的布线规则有哪些?下面就让工程师来告诉你。

  1、选用多层板
  从减小辐射干扰的角度出发,应尽量选用多层板,内层分别作电源层、地线层,用以降低供电线路阻抗,抑制噪声,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加大信号线和接地面间的分布电容,抑制其向空间辐射的能力。

  2、走线要短而粗
  电源线、地线、电路板走线对高频信号应保持低阻抗。因此,电路板走线要短而粗,线条要均匀。电源线、地线及导线在电路板上的排列要恰当,做到短而直,以减小信号线与回线之间所形成的环路面积。

  3、时钟走线
  时钟发生器尽量靠近该时钟的器件,石英晶体振荡器外壳要接地;时钟线要尽量短;时钟线垂直于I/O线比平行于I/O线干扰小,时钟元器件引脚需远离I/O电缆。

  4、其他走线原则
  走线角度:尽量使用45°折线而不用90°折线布线。
  模拟信号:模拟电压输入线、参考电压端要尽量远离数字电路信号线。
  元器件引脚:元器件引脚、去耦电容引脚尽量短。
  关键走线:关键的线要尽量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线。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你详解的pcb板设计中的布线规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pcb板设计中的布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