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T507屏幕切换的两种方式

楼主(2021-07-26):
飞凌OKT507-C开发板支持MIPI DSI、HDMI、TV等多种屏幕接口,同时可以进行两个屏幕的同显和异显,可灵活指定HDMI接口支持4K输出。目前屏幕切换控制方式有两种:内核设备树指定;uboot菜单动态控制。
目前飞凌T507-C支持HDMI、LVDS 1280x800、LCD7 1024x600、LCD7 800x480电容屏、LCD7 800x480电阻屏。
1、 内核设备树指定该方式不需要连接串口终端,系统镜像默认为所期望的配置选择,适合量产。但需要手工修改设备树,重新生成一次系统镜像。该方式优先级高于uboot屏幕选单。
设备树路径为:linux-4.9/arch/ARM64/boot/dts/sunxI/OKT507-C-Common.dtsi
内核源码中,打开设备dts文件,找到如下节点:

该status节点默认disabLED状态,需要改为okay使能节点。
用户根据需求更改设置参数,保存后,需要重新编译生成镜像。
参数说明:
disp_lcd_type:描述lcd接口类型;
disp_lcd_type

lcd接口类型
lcd7_800_480_cap

7寸800x480电容屏
lcd7_800_480_res

7寸800x480电阻屏

rgb24

7寸1024x600电容屏

lvds

10.1寸1280x800电容屏
lcd_resolution:描述lcd屏分辨率;
tv_resolution: 描述tv屏分辨率;
disp_DVI_hdmi_type:描述hdmi接口还是dvi接口;
hdmi_resolution: 描述hdmi或dvi接口屏分辨率;
uboot_disp_mode:描述显示类型0代表单显LCD,1代表单显hdmi,3代表异显,5代表同显
举例:
将T507配置成同显模式,主屏为电容屏1024x600,副屏为dvi接口屏1920x1080P60。

注意:
1. lcd_resolution和tv_resolution只能存在一个,默认使用lcd_resolution。
2.对于MIPI屏幕种类多,可能现有时序和控制字不能满足要求,需要自行更改dsi节点下的lcd0。但任何和显示相关的节点status属性,均按照默认处理,程序会自动控制。
2、uboot菜单动态控制该方式在T507现有已支持屏幕的基础上不需要重新编译和烧写,即可切换屏幕。
1、屏幕控制一级菜单
在uboot自启动过程中串口终端按下空格键,即可弹出控制选项:

输入”0”:
输入”1”:开发板重启;
输入”2”:进入屏幕控制子菜单。
2、屏幕控制二级菜单
屏幕控制子菜单,如下图:

输入”0”:退出,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进入LCD屏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2”:进入HDMI屏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3”:进入TV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4”:进入显示模式配置子菜单
3、屏幕控制三级菜单
显示模式配置子菜单:
屏幕参数选择前,首先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2”,进入显示模式选择菜单,如下图:

终端输入数字1到7对应显示模式类型:
输入”0”代表单显,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代表单显,LCD屏显示;
输入”2”代表单显,HDMI屏显示;
输入”3”代表单显,TVOUT屏显示;
输入”4”代表异显,主屏为LCD/TVOUT,副屏为HDMI;
输入”5”代表同显,主屏为LCD/TVOUT,副屏为HDMI;
输入”6”代表异显,主屏为LCD,副屏为TVOUT;
输入”7”代表同显,主屏为LCD,副屏为TVOUT。
LCD屏显示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1”,可进入LCD屏显示参数菜单进行选择LCD屏分辨率:

HDMI或者DVI分辨率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2”,可进HDMI或者DVI显示参数菜单进行分辨率选择:

输入”0”代表单显,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280x720帧数50;
输入”2”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280x720帧数60;
输入”3”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920x1080帧数50;
输入”4”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920x1080帧数60;
输入”5”代表屏幕分辨率是3840x2160帧数50;
输入”6”代表屏幕分辨率是3840x2160帧数60;
输入”7”代表屏幕分辨率4096x2160帧数50;
输入”8”代表屏幕分辨率4096x2160帧数60;
输入”d”代表使用DVI接口;
输入”h”代表使用HDMI接口。
TV分辨率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3”,可进TV显示参数菜单进行分辨率选择,当前只支持720x576分辨率:

注意:
1. 选择完成后,按复位键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生效;
2. 当前版本将TVOUT配置成主屏时,请将logo文件bootlogo.bmp分辨率修改成720x576,更改logo方法请参考T507”logo更换方式”,不在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