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TC2941单节电量计的?LTC2941接地端是接电池负极B-还是接电路板的GND呢,...

楼主(2021-07-26):
有谁用过LTC2941单节电量计的?LTC2941接地端是接电池负极B-还是接电路板的GND呢,电池的保护芯片在板子上。有哪些坑需要避开的?

网友:
从这个图上看,LTC2941接地端和电池负极以及电路板的GND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A:
说明说
GND(Pin 2):器件接地。 直接连接到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说
GND(Pin 2):器件接地。 直接连接到电池负极

保护板是这样的  B-和GND是经过MOS控制的

楼主:
没人用过单节锂电池电量计的吗?电量计实时采集采样电阻流进电池的电流和流出电池的电流,通过时间积分,库仑计的方式或者算法 ,就可以算出剩余电量SOC,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当初始使用电量计的时候,可能电池还有电没有耗完,这时用流入电流*时间-流出的电流*时间就不是剩余电量SOC,请问电量计是如何判断出当前电池的电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