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对如何快速挖椭圆形反焊盘

楼主(2021-07-27):
    如图
    请各位大佬给出可实行的方法 非常感谢

楼主:
    图在这里 就是这个椭圆形的反焊盘是如何快速画出来的

网友A:
    有SKILL的,SKILL论坛好好找找

网友B:
    串接的电容焊盘底下一层没挖。差分孔椭圆keepout是用skill直接创建的,skill设置好keepout根据via的外扩值后直接点击两个过孔就生成了,这是最快的了。另外,差分PIN焊盘的挖空也是可以根据skill直接创建挖空keepout或负片anti etc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KILL的,SKILL论坛好好找找

    感谢 请问可以不用skill 用其他的方法制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接的电容焊盘底下一层没挖。差分孔椭圆keepout是用skill直接创建的,skill设置好keepout根据via的外 ...

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可以不用skill 用其他的方法制作的吗

    那就自己画route keepout了,先画VIA的,再根据尺寸和间距画个矩形的,再merge到一起,剩下的就可以复制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大公司都有自己SKILL的,很方便不用去画费时间喔。

网友(2024-01-01):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先从两个via中间画一根线,然后用skill,线变shape这个skill,然后再zcopy,外扩shape就行了

网友(2024-06-07):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去试试

楼主说得对,我们反焊盘设计也是这么来做的

网友:
    skill生成是最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