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上电瞬间浪涌电流的抑制电路设计

楼主(2021-07-27):
    如下图,尝试使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与NMOS并联,上电瞬间NMOS不导通,通过NTC抑制浪涌电流。与此同时C67通过R2充电,NMOS栅极电压逐渐上升,NMOS导通,相当于短路掉NTC,避免NTC上的功率损耗。
    请问这个设计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在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另外,如果采用NTC和PMOS并联,电路图如下,请问能达到同样的功能吗,与上面的设计相比哪个更可靠呢?

网友A:
    nmos怎么能实现你的功能。就算nmos完全导通,也是Vg=Vs=Vcc啊。怎么保证Vg>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怎么能实现你的功能。就算nmos完全导通,也是Vg=Vs=Vcc啊。怎么保证Vg>Vs?

    NMOS导通的话,由于MOS的导通电阻很小,相当于短路掉NTC热敏电阻,电流全部从NMOS走。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请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理解是对的。前提是mos能导通啊。 nmos导通条件Vg>Vs这个谁来保证?

网友B:
    被验证OK的电路很多,经验不足千万别自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怎么能实现你的功能。就算nmos完全导通,也是Vg=Vs=Vcc啊。怎么保证Vg>Vs?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下面用PMOS的设计,栅极被开关三极管导通到地,电压接近0V,这样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验证OK的电路很多,经验不足千万别自创

    是的,有的电路比较复杂,条件有限所以想尽量简化。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C:
    低温下ntc能否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下ntc能否开启

应该是很极端的低温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