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2007 里,PCB封装管脚号为什么不能设置为一样的?

楼主(2021-07-27):
pads2007 里,PCB封装管脚号为什么不能设置为一样的?

网友:
因为严格的规格控制,一样的管脚容易出错,网络是依托关键序号为载体的

网友:
pcb decals是在layout里完成的,你在layout主界面tools项下有pcb decal editor选项,点击打开就进入了pcb footprints的编辑界面。

但是pads2007一个完整的器件封装包括decal, part, lines和logic 四个部分。如果你只在layout里画decal就只能在layout里的eco模式下调用,如果你是用原理图导入的方式此时会报错(cannot find component xxxx),所以做库的时候建议把四个部分都做齐。

网友:
可以通过异形图处理多个焊盘为同一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