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PCB板各层的含义啊???

楼主(2021-07-27):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PCB板各层的含义啊???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帖子,就是解释各个层的,你找一下

网友:
    Topoverlay ----顶层器件名称, 也叫 top silkscreen 或者 top component legend, 比如 R1 C5,IC10.
    bottomoverlay----同理
multilayer-----如果你设计一个 4 层板,你放置一个 free pad or via, 定义它作为 multilay 那么它的 pad 就会自动出现在 4 个层 上,如果你只定义它是 top layer, 那么它的 pad 就会只出现在顶层上。

网友:
    top顶层,botten底层,keepout禁止布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