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有哪几种?怎么选型

楼主(2021-07-27):
温度变送器有哪几种?怎么选型

网友:
    温度变送器按工作原理分类,主要是热敏元件的不同有:热电偶,热电阻(金属),和半导体热敏电阻。带传感器的变送器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传感器和信号转换器。传感器主要是热电偶或热电阻;信号转换器主要由测量单元、信号处理和转换单元组成(由于工业用热电阻和热电偶分度表是标准化的,因此信号转换器作为独立产品时也称为变送器),有些变送器增加了显示单元,有些还具有现场总线功能。

网友:
    有关温度变送器的常见类型与选型方法,如何确定温度变送器的类型,需要权衡考虑维修性和测量精度二个因素,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两种类型,以及热电阻温度变送器的常见类型与功能说明

网友:
    温度变送器的类型与选型方法
温度变送器在性能、技术以及材料上有很多种类型,想要确定某一种类型的温度变送器是一件具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只有在确定了温度变送器的类型之后才能对其他的性能有进一步的要求,那么如何确定温度变送器的类型?      温度变送器在结构设计上,充分的体现了敏感元件在规定测量时间之内达到所测流体或被测表面温度,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仅仅是敏感元件温度。      实际上,要确保变送器指示温度即所测对象温度,常常很困难,遇到这种困难时,更要选择好温度变送器的类型。      容器中流体温度一般用热电偶或热电阻探头测量,但当整系统使用寿命比探头预计使用寿命长得多时,或预计会相当频繁拆卸出探头以及校准或维修在容器上开口时,容器壁上安装永久性热电偶套管。      用热电偶套管会显著延长测量时间常数。      当温度变化很慢且热导误差很小时,热电偶套管会影响测量精确度,如果温度变化很迅速,敏感元件跟踪上温度迅速变化,且导热误差又能增加时,测量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需要权衡考虑维修性和测量精度这二个因素
温度传感器有:热敏电阻器、热电偶、铂电阻、温度感应簧片、双金属片、红外温度传感器、量子转换温度传感器、IC温度传感器、感温铁氧体、晶体温度传感器、PN结及玻璃温度计等。他们主要用于在工控及物联网。但他主要是还是一个元件,需要和相关的LCD显示、信号处理、MCU控制结合起来才能用在各种需要检测温度参数的场合,应用范围相当的广泛,只要是需要检测温度参数的(如:温度计、温度记录仪、温度报警器等等)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