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DRC之后,出现一个有错误的列表,但是点击这些警告,不能跳转到PCB的具体位置?

楼主(2021-07-27):
请问一下,运行DRC之后,出现一个有错误的列表,但是点击这些警告,不能跳转到PCB的具体位置,这个该怎么弄呢,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17的版本,我也重新装了,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文件路径中是否有中文

网友:
应该跳到那个报错的范围了,而不是报错的点,你再确认一下

网友:
点击右下角Panels里面的message选项查看错误报告,点击错误报告会跳转到对应的报错位置。

网友:
    对对对,四楼是对的,这些报错的消息要从message看,然后点,就跳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