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24输出的开关电源,想做一个100W12V输出的电源,我想问是在24V的板子上改还是...

楼主(2021-07-27):
100W24输出的开关电源,想做一个100W12V输出的电源,我想问是在24V的板子上改还是重新做一个新的方案?

网友:
24V输出改成12V输出,如果其它要求不变(输入电压不变、输出纹波不变……),那么输出滤波电容量应该加倍,但耐压可以降低。其它元件体积可能不变。

如果新的电容器能够放到原来电容器的位置上,而且放得下,其它元件也放得下,那么可以在原来的板子上改,否则只能重新做电路板。

网友:
改造方案是否合适,要看楼主的技术水平和原电源的设计,没有具体电路信息以及对楼主技术能力的了解,无法判断改造方案是否适合。相对更具有可实施性的办法是外置一个24-12V的开关电源,当然,成本可能比改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