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vas 安装错误

楼主(2021-07-27):
按照提示执行greenbone-nvt-sync命令,但是命令下载后出现打包错误。更换系统也不行。

按照网上的博客操作也不行。如果启动没有相关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有中文字符啊

网友:
bzip2: (stdin) is not a bzip2 file. 文件没下载完整吧,你可以单独打开看看

网友:
    官网上这个软件包已经移除了,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更新了。
目前官方推荐的方式是使用ISO安装系统,如果有更新,推荐重新安装新的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