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子元件封装胶的用途和使用工艺?

楼主(2021-07-27):
大功率电子元件封装胶的用途:

用于对防水绝缘导热有要求的大功率电子电器部件,LED接线盒,风能电机, PCB基板等。以及各种AC/DC电源模块,控制模块,汽车HID安定器,车灯及各种电源控制模块的粘结密封。

下面是红叶硅胶的大功率电子元件封装胶的使用工艺:

1.     混合前,首先把A组分和B组分在各自的容器内充分搅拌均匀。

2.     混合时,应遵守A组分: B组分 = 1:1的重量比。
3.     使用时可根据需要进行脱泡。可把A、B混合液搅拌均匀后放入真空容器中,在0.08MPa下脱泡5分钟,即可灌注使用。

4.     应在固化前后技术参数表中给出的温度之上,保持相应的固化时间,如果应用厚度较厚,固化时间可能会超过。室温或加热固化均可。胶的固化速度受固化温度的影响,在冬季需很长时间才能固化,建议采用加热方式固化,80~100℃下固化15分钟,室温条件下一般需8小时左右固化。

网友:
用于对防水绝缘导热有要求的大功率电子电器部件,LED接线盒,风能电机, PCB基板等。以及各种AC/DC电源模块,控制模块,汽车HID安定器,车灯及各种电源控制模块的粘结密封。

网友:
对防水绝缘导热有要求的大功率电子电器部件,LED接线盒,风能电机, PCB基板等

网友:
不外乎:散热、绝缘、防水、防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