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样用matlab定义一个分段函数???

楼主(2021-07-27):
比如1>x>0,y=x,
       2>x>1,y=2x
怎样用matlab定义一个这样的函数,顺便画个图

网友:
    分段就各定义各的啊

网友:
    function y=myfun1(x)
    y=x.*(x>=0 & x<1)+2*x.*(x>=1 & x<=2);
end

    >> x=0:0.001:2;
    >> y=myfun1(x);
>> plot(x,y)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太好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