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电容器降压电路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7-27):
采用电容器降压电路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经过电容器降压后,需经整理、滤波及稳压管稳压后才能获得电压稳定的电源(整流电路可用半波整流)

网友: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电容器耐压最好在630V以上,有极性的电容器不能使用。

网友:
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并加串防浪涌冲击兼保险电阻和并联放电电阻

网友:
电容降压电路不适用于容性负载、感性负载、动态负载及大功率负载,一般电流较小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