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2021-07-27):
什么叫元器件的封装,封装用来干什么?

网友:
封装就是器件的外壳啦,包括形状,尺寸,大小,引脚数目,以及引脚的形状, 封装很重要,它对PCB设计影响很大,知道了封装才能做PCB的器件库,焊盘大小,引脚间距等等。

比如插件元器件,PCB孔的大小要根据封装中引脚的直径还确定,贴片器件,要确定焊盘的大小也要参考封装。

一般封装都在元器件规格书的第一页或者是最后几页会有详细说明,英文就是package了。
一个器件一般都有几种封装形式,又工程师自己挑选。

网友:
这是两种概念,元器件符号一般是标准的,一类器件用某个符号代替,封装与外形、安装方式有关,好比一个电阻可以有很多种封装,10ohm电阻,可以是直插式、可以是表贴的0402、0603等等。

网友:
封装就是元件实物要装配到PCB板上时,在板上所对应的占地面积,及安装孔及焊盘的具体数量大小及相对位置. 封装做好了才方便生产及焊接,做得不好会导致生产时安装装配及焊接困难,及器件间有干涉\焊接不牢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