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ay能做什么事?

楼主(2021-07-27):
X-ray能做什么事?

网友:
观测DIP、SOP、QFP、QFN、BGA、Flipchip等不同封装的半导体、电阻、电容等电子元器件以及小型PCB印刷电路板

网友:
观测器件内部芯片大小、数量、叠die、绑线情况

网友:
观测芯片crack、点胶不均、断线、搭线、内部气泡等封装缺陷,以及焊锡球冷焊、虚焊等焊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