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冲裁

楼主(2021-07-27):
印制板下料,孔和外形加工都可采用模具冲裁的方法,对于加工简单的PCB或要求不是很高的PCB可以采用冲裁方式。适合低层次的和大批量的要求不是很高的PCB及外形要求不是很高的PCB的生产,其成本较低。

冲孔:

生产批量大,孔的种类和数量多而形状复杂的单面纸基板和双面非金属化孔的环氧玻璃布基板,通常采用一付或几付模具冲孔。

外形加工:

印制板生产批量大的单面板和双面板的外形,通常采用模具冲。根据印制板的尺寸大小,可分为上落料模和下落料模。

复合加工:

印制板的孔与孔,孔与外形之间要求精度高,同时为了缩短制造周期,提高生产率,采用复合模同时加工单面板的孔和外形。

用模具加工印制板,关键是模具的设计、加工,需要专业技术知识,除此之外,模具的安装与调试也十分重要,目前大部份PCB生产厂的模具都由外厂加工。

安装模具注意事项:

1.根据模具设计计算的冲裁力,模具的大小,闭合高度等选择冲床(包括类型,吨位)。

2.开动冲床,全面检查包括离合器、刹车,滑块等各部分是否正常,操作机构是否可靠,决无连冲现象。

3.冲模下的垫铁,一般是2块,必须在磨床上同时磨出,确保模具安装平行、垂直。垫铁放置的闰置即不防碍落料同时又要尽可能靠近模具中心。

4.要准备几套压板及T形头压板螺钉,以便与模具对应使用。压板前端不能碰到下模直壁。各接触面之间应垫砂布,螺钉必须拧紧。

5.模具安装时要十分注意下模上的螺钉、螺母不要碰到上模(上模下降,闭合)。

6.调整模具时尽可能用手动,而不要机动。

7.为改善基材的冲裁性能,纸基板要予热。其温度以70~90℃为好。

模具冲裁印制板的孔与外形,其质量缺陷有下述几种:

孔的四周凸起或者铜箔起翘或者分层;孔与孔间有裂纹;孔位置偏或者孔本身不垂直;毛刺大;断面粗糙;冲制的印制板成锅底形翘曲;废料上跳;废料堵塞。

其检查分析步骤如下:

检查冲床的冲裁力、刚性是否足够;模具设计是否合理,刚性是否足够;凸、凹模的及导柱、导套的加工精度是否达到,安装是否同心、垂直。配合间隙是否均匀。凸、凹的间隙过小或过大都会产生质量缺陷,是模具设计、加工、调试、使用中最重要的问题。凸、凹模刃口不允许圆角,倒角。凸模不允许有锥度,特别是冲孔时不论是正锥与倒锥都不允许。生产中要随时注意凸、凹模刃口是否磨损。排料口是否合理、阻力小。推料板,打料杆是否合理,力足够。被冲板材厚度和基板的结合力、含胶量,与铜箔的结合力,予热湿度与时间等也是冲裁质量缺陷分析时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对于加工简单的PCB或要求不是很高的PCB可以采用冲裁方式

网友:
用模具加工印制板,关键是模具的设计、加工,需要专业技术知识

网友:
    生产批量大,孔的种类和数量多而形状复杂的单面纸基板和双面非金属化孔的环氧玻璃布基板,通常采用一付或几付模具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