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器件封装的一点“干货”请笑纳!

楼主(2021-07-27):
    当我们在查询或是采购电子元器件经常可以看到在元器件的参数栏有关于封装的叙述,那么这元器件的封装到底是什么呢?
    一、什么叫封装
    封装意味着硅芯片上的电路引脚通过导线连接到外部连接器以与其他设备连接。封装形式是指用于安装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情况。它不仅可以安装,固定,密封,保护芯片,提高电热性能,还可以通过芯片上的导线连接到封装的引脚,这些引脚穿过印刷电路板上的导线。它连接到其他设备以将内部芯片连接到外部电路。因为芯片必须与外界隔离以防止空气中的杂质腐蚀芯片电路,所以电性能降低。另一方面,封装芯片也更易于安装和运输。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封装技术的质量直接影响芯片本身的性能以及与之相连的PCB(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和制造。
    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是衡量芯片封装技术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比率越接近越好。包装的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1、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提高包装效率,尽量接近1:1;
    2。引脚应尽可能短,以减少延迟和引脚之间的距离,以确保互不干扰和提高性能;
    3、根据散热要求,包装越薄越好。
    该封装主要分为DIP双列直插式和SMD贴片封装。在结构方面,封装经历了最早的晶体管TO(例如TO-89,TO92)封装,并发展成双列直插式封装。随后,PHILIP开发了一个小型SOP封装,后来衍生出SOJ(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TSOP(薄外形封装),VSOP(超小外形封装),SSOP(减少SOP),TSSOP(薄型减薄SOP)和SOT(小外形晶体管),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等。从材料介质,包括金属,陶瓷,塑料,塑料,仍然有很多金属包装用于需要高强度工作条件的电路,如军事和航空航天。
    包装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结构方面:到-&<GT;浸-<垃圾>plcc-<垃圾>qfp-<unk;csp;=""<垃圾>=""李=""样式="盒式铸造;-网卡-Tap-高颜色:活性;">;
    材料:金属,陶瓷-<陶瓷,塑料-<塑料;
    销钉形状:长引线直入-<短引线或无引线安装-<球形凸点;
    装配方法:通孔插入 - <表面装配 - <直接安装
    二、具体的封装形式
    1。SOP/SOIC包装
    sop是英文小轮廓包的缩写,是一个小形状包。自1968年至1969年,飞利浦公司成功地开发了sap包装技术。后来,soj(jpin小形状包),tsop(薄小形状包),vsop(非常小形状包),ssop(小尺寸包),逐步推导出了薄尺寸晶体管和小形状晶体管。soic(小形状集成电路)等。
    2、 DIP封装
    DIP是双列直插式封装(Double In-Line Package)的缩写,即双列直插式封装。插件式封装中,引脚是从封装的两侧拉出来的,有两种包装材料:塑料和陶瓷。DIP是目前最流行的插件式封装,其应用范围包括标准逻辑IC、存储器LSI、微机电路等。
    3、 PLCC封装
    PLCC是塑料引线芯片载体,即塑料J引线芯片封装的缩写.PLCC封装形式为正方形,32销封装,全围绕销.形状因子比DIP封装小得多。PLCC封装适用于SMT表面安装技术在PCB上的安装和布线。它具有外形尺寸小、可靠性高等优点。
    4、 TQFP封装
    TQFP是英文薄四方扁平封装的缩写,是一种薄塑料四角扁平封装。四方扁平封装(TQFP)工艺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减少了对印刷电路板空间的需求。由于高度和尺寸减小,这种封装过程非常适用于PCMCIA卡和网络设备等空间关键应用。几乎所有ALTERA cpld / FPGA都具有TQFP封装。
    5、 PQFP封装
    PQFP是英文塑料四方扁平封装的缩写,即塑料封装四方扁平封装。PQFP封装芯片的插脚距离很小,插脚很薄,一般采用大型或超大型集成电路这种封装形式,插脚数一般在100多个。
    6、 TSOP封装
    tsop是英国薄的小轮廓包的缩写,它是一个薄的,小尺寸的包。tsop存储器包装技术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在包装芯片周围制造引脚。tsop适用于使用smt技术(表面安装技术)在pcbs(印刷电路板)上安装接线。当tsop封装大小时,寄生参数(电流变化大,造成输出电压扰动)减少,适合高频应用,操作相对方便,可靠性相对较高。
    7、 BGA封装
    BGA是Ball Grid Array Package(球栅阵列封装)的缩写,即球栅阵列封装。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I-≤O引脚数量急剧增加,功耗也随之增加,对集成电路封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BGA封装开始在生产中使用。
    采用BGA技术封装的存储器可以在不改变内存大小的情况下将内存容量提高2~3倍。与TSOP相比,BGA的体积更小。更好的散热和电气性能。BGA封装技术使每平方英寸的存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采用BGA封装技术在相同容量的存储产品中,体积仅为TSOP封装的1/3;此外,与传统的TSOP封装相比,BGA封装具有更快、更有效的散热方式。
    BGA封装的I / O端子以封装下方的圆形或柱状焊点阵列的形式分布。 BGA技术的优点是尽管I / O引脚的数量增加,但引脚的间距不会减小而是会增加。提高装配产量;虽然其功耗增加,但BGA可采用可控塌陷芯片方法焊接,以提高其电热性能;与以前的包装技术相比,厚度和重量减少了;寄生参数减小,信号传输延迟小,使用频率大大提高;该组件可用于高可靠性的共面焊接。
    说到BGA封装,我们必须提到Kingmax的专利微型BGA技术。微型BGA,英文称为微型球栅阵列,属于BGA封装技术的一个分支。1998年8月由金马公司开发。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不小于1:1.14,在同一体积下可使存储容量增加2-3倍。与TSOP包装产品相比,具有体积小、散热性好、电气性能好等特点。
    使用锡基布加包装技术的内存产品的体积仅为tsop包装的1/3。tsop封装存储器的引脚来自于芯片周围,而锡则来自于芯片的中心方向。该方法有效地降低了信号的传输距离。信号传输线的长度只有传统tsop技术的1/4,因此信号的衰减也减少了。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芯片的抗干扰、抗噪声性能,而且提高了电路性能。tinybga包装芯片可以抵抗高达300兆的外频,而传统的tsop包装技术只能抵抗150兆的外频。
    TiNYBGA封装的存储器也更薄(封装高度小于0.8 mm),从金属衬底到散热器的有效散热路径仅为0.36 mm。因此,TinyBGA存储器具有较高的导热效率,非常适合于长时间运行的系统,并且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网友:
    在结构方面,封装经历了最早的晶体管TO(例如TO-89,TO92)封装,并发展成双列直插式封装。随后,PHILIP开发了一个小型SOP封装,后来衍生出SOJ(J型)。引脚小外形封装),TSOP(薄外形封装),VSOP(超小外形封装),SSOP(减少SOP),TSSOP(薄型减薄SOP)和SOT(小外形晶体管),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等。从材料介质,包括金属,陶瓷,塑料,塑料,仍然有很多金属包装用于需要高强度工作条件的电路,如军事和航空航天。

网友:
    引脚应尽可能短,以减少延迟和引脚之间的距离,以确保互不干扰和提高性能

网友:
    DIP是双列直插式封装(Double In-Line Package)的缩写,即双列直插式封装。插件式封装中,引脚是从封装的两侧拉出来的,有两种包装材料:塑料和陶瓷。DIP是目前最流行的插件式封装,其应用范围包括标准逻辑IC、存储器LSI、微机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