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感觉好难,有什么想法身边连一个请教的人都没有,网上也查不到,请问遇...

楼主(2021-07-27):
自学单片机感觉好难,有什么想法身边连一个请教的人都没有,网上也查不到,请问遇这种瓶颈该怎么办?

网友:
看上去确实挺复杂的。但是单片机开发一般思路,尤其是STM32可以归纳如下:1.单片机底层开发。根据硬件连接配置时钟,配置IO,配置相关的中断(定时器中断目测是必须的)这个可以在cubemx中解决,直接生成底层的代码,快捷方便。新手不会可以在bilibili搜索相关教程,一大堆的。当然你也可以手写,就是会很慢。2.驱动层API开发。写传感器的API函数,这个就需要你熟悉相关的传感器了。不过在你某宝购买传感器时,都有相应的资料,好一点的还有写好的API,移植一下就好了。3.应用层开发。主要是传感器数据的获取,数据处理,逻辑判断,执行驱动。以上就是基本的思路。当然,最好首先实现串口发的功能,便于调试

网友:
没有例程抄的话就只能从理论开始推理了,看芯片手册之类的,没库函数还要自己写寄存器

网友:
两个月时间太紧。就算你代码都是完美的,你调试这堆硬件可能都得一个月。去掉几个功能吧。反正各个子模块的报警逻辑大差不差,你加这么多主要是为了突出一个稳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