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en cr8000的原理图中能否检测出测试点不全

楼主(2021-07-27):
Zuken cr8000的原理图中能否检测出测试点不全,
目前要求两个部品间有一个测试点,偶尔有遗漏的情况发生,最好是DRC这种智能检查

网友A:
    检测出来测试点不全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出来测试点不全应该是可以的。

你知道怎么操作吗?我只发现简易搜索,最后还是靠人去右眼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操作吗?我只发现简易搜索,最后还是靠人去右眼看

    我也没找到这个功能,我的办法比较笨,在PCB里点网络颜色。有TP的点成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操作吗?我只发现简易搜索,最后还是靠人去右眼看

我也没找到这个功能,我的办法比较笨,在PCB里点网络颜色。有TP的点成黑色

也是个方法,你上次说的cr5000有的功能,cr8000没找到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这个功能,我的办法比较笨,在PCB里点网络颜色。有TP的点成黑色

    Edit-Move Block这个功能。用于模块整体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这个功能,我的办法比较笨,在PCB里点网络颜色。有TP的点成黑色

Edit-Move Block这个功能。用于模块整体移动。

领域整体移动吗?我有一天研究可以一起移动

网友:
Edit-Move Block这个功能。用于模块整体移动。

    是的,5000里在区域边会把线和面都切割开了移动。8000好像不行。

楼主:
Edit-Move Block这个功能。用于模块整体移动。

是的,5000里在区域边会把线和面都切割开了移动。8000好像不行。

    应该可以吧,你用分割功能把想分割的线或者面分割一下,然后在home里选择自由移动,在用鼠标框选领域移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