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激光器在PCB上的散热问题

楼主(2021-07-27):
    工艺上或者什么方法能有效提高激光器芯片散热问题啊

网友A:
    这种产品的PCB尺寸不大吧,即使整板铺铜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更多的是从结构上考虑,PCB上看看能否埋铜块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品的PCB尺寸不大吧,即使整板铺铜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更多的是从结构上考虑,PCB上看看能否埋铜块辅助 ...

埋铜设计也考虑过,但是制板厂看来一眼芯片封装,说风险太大,看来只能让结构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