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红外光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这是为...

楼主(2021-07-27):
为什么我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红外光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要仔细研读红外接收头说明书

网友:
    说明书跟电路图要让我们看一下,不然都不知道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1、坏了2、使用不当,没有照手册中的工作条件工作。

网友:
    我的也是,但是我要用51单片机带的遥控器对着我的接收电路,在接收管输出信号脚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
    没有图你说个锤子,想怎么设计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