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可制造与可装配的产品设计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1-07-27):
面向可制造与可装配的产品设计原则有哪些?

网友:
面向制造和装配的产品设计、材料和工艺的选择、面向手工装配的设计、电气连接线束总成、面向高速自动装配和机器人装配的设计、面向制造和装配的印制电路板设计、面向制造的设计、面向注射成型的设计、面向钣金加工的设计、压铸模设计、面向粉末冶金加工的设计、砂型铸造设计、面向熔模铸造的设计和面向热锻的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