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逻辑门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1-07-27):
    下图是SN7407 逻辑芯片其中一个门的电路图,A 和Y 的逻辑关系式是怎样的?请问这种逻辑门有什么用途?

网友:
    集电极开路输出,使用时输出Y需要增加上拉电阻到电源。作用:输入A到输出Y同向电平转换。

网友:
    Y=A,这是OC 输出的Buffer,用于实现TTL 电平到MOS 电平的转换,可增大输出电压和电流。输入为TTL 电平(如3.3V TTL),输出可上拉至15V 或30V,用于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等。

网友:
    这种是OC输出,可以驱动大的负载,也可以把输出实现“线与”功能

网友:
    集电极开路输出,用于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