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常与问题分析总结

楼主(2021-07-27):
1、如何选择PCB板?
  PCB板的选择必须在满足设计要求与生产的可用性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设计要求包括电气和机构部件。在设计超高速PCB板时,材料问题通常更为重要。就电气而言,必须注意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是否在设计频率中组合。

2、如何避免高频干扰?
  可用于拉高速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距离,或在模拟信号旁边添加接地保护/分流走线。还要注意对模拟地的数字噪声干扰。

3、在高速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依靠终止并调整拓扑的布线。

4、如何实现差分配线模式?
  差分对的布线要注意:一是两条线的长度应该尽可能长,二是两条线保持平行。有两种平行方式,一是两条线在同一布线层(并排)中行走,二是两条线在上下相邻的两层(上下)行走。

5、时钟信号线只有一个输出端,如何实现差分接线?
  要使用差分接线,信号源和接收端都必须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

6、可以在接收端的差分线对上添加匹配电阻吗?
  通常增加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的匹配电阻,其值应等于差分阻抗的值这样量会更好。

7、为什么差分对的接线接近并平行?
  所谓的适当接近是因为该间隔影响差分阻抗的值,这是差分对设计中的重要参数。还需要并联以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如果两条线路差分不一致,这将影响信号完整性和时间延迟。

8、如何处理实际布线中的一些理论冲突问题?
  基本上,将模数/数字分成隔离是正确的。应注意,信号布线不应穿过分段的位置,并且不要让电源和信号回流电流路径过大。晶体振动是模拟正反馈振荡电路,必须满足环路增益和相位的规格。

网友:
    要使用差分接线,信号源和接收端都必须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

网友: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依靠终止并调整拓扑的布线。

网友:
    前排讲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