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电镀金层发黑问题分析

楼主(2021-07-27):
1、电镀镍层厚度控制
  大家一定说电镀金层发黑问题,怎么会说到电镀镍层厚度上了。其实PCB电镀金层一般都很薄,反映在电镀金表面问题有很多是由于电镀镍表现不良而引起。一般电镀镍层偏薄会引起产品外观会有发白和发黑现象。因此这是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首选要检查项目。一般需要电镀到5UM左右镍层厚度才足够。

2、电镀镍缸药水状况
  还是要说镍缸事。如果镍缸药水长期得不到良好保养,没有及时进行碳处理,那么电镀出来镍层就会容易产生片状结晶,镀层硬度增加、脆性增强。严重会产生发黑镀层问题。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控制重点。也往往是产生问题重要原因。因此请认真检查你们工厂生产线药水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及时进行彻底碳处理,从而恢复药水活性和电镀溶液干净。

3、金缸控制
  现在才说到金缸控制。一般如果只要保持良好药水过滤和补充,金缸受污染程度和稳定性比镍缸都会好一些。但需要注意检查下面几个方面是否良好:
  (1)金缸补充剂添加是否足够和过量?
  (2)药水PH值控制情况如何?
(3)导电盐情况如何?

  如果检查结果没有问题,再用AA机分析分析溶液里杂质含量。保证金缸药水状态。最后别忘了检查一下金缸过滤棉芯是不是好久没有更换了啊。

网友:
严重会产生发黑镀层问题。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控制重点。也往往是产生问题重要原因。因此请认真检查你们工厂生产线药水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及时进行彻底碳处理,从而恢复药水活性和电镀溶液干净。

网友:
一般电镀镍层偏薄会引起产品外观会有发白和发黑现象。因此这是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首选要检查项目。一般需要电镀到5UM左右镍层厚度才足够。

网友:
大家一定说电镀金层发黑问题,怎么会说到电镀镍层厚度上了。其实PCB电镀金层一般都很薄,反映在电镀金表面问题有很多是由于电镀镍表现不良而引起。一般电镀镍层偏薄会引起产品外观会有发白和发黑现象。因此这是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首选要检查项目。一般需要电镀到5UM左右镍层厚度才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