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PCB板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措施

楼主(2021-07-27):
1、需要特别注意抗电磁干扰的系统
  (1)微控制器时钟频率特别高、总线周期特别快的系统。
  (2)系统含有大功率、大电流驱动电路,如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
  (3)包含微弱模拟信号电路及高精度A/D转换电路的系统。

2、应采取的抗干扰措施
  (1)能用低速的就不用高速芯片,将高速芯片用在关键地方。
  (2)可用串电阻的方法降低控制电路上升沿/下降沿跳变速率。
  (3)尽量为继电器提供某种形式的阻尼电路。
  (4)使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时钟频率。
  (5)时钟产生器尽量靠近使用该时钟的元器件,石英晶体振荡器外壳应接地。
  (6)用地线将时钟区包围,尽量缩短时钟线长度。
  (7)mcu无用端要接高电平或者接地,或者定义为输出端,集成电路上该接电源/接地的引脚都要接电源/接地,不要悬空。
  (8)门电路输入端闲置不用时不要悬空。闲置不用的运算放大器正输入端应接地,负输入端应接输出端。
  (9)PCB应尽量使用45度布线,而不用90度布线,以减小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与耦合。
  (10)PCB按频率和电流开关特性分区,噪声元器件与非噪声元器件的距离尽可能远。
  (11)单面板和双面板用单点接电源和单点接地,电源线和地线应尽量粗,在经济方面能承受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多层板以减小电源/地的寄生电感。
  (12)时钟、总线及片选信号远离I/O线和接插件。
  (13)模拟电压输入线、参考电压端应尽量远离数字电路信号线,特别是时钟线。
  (14)A/D类器件,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宁可统一也不要交叉。
  (15)关键的线应尽量粗,并在两侧加上保护地。高速线要短且直。
  (16)尽量选用短引脚的器件,去耦电容引脚也尽量短。
  (17)对噪声敏感的线不要与大电流、高速开关线平行。
  (18)弱信号电路、低频电路周围不要有电流环路。任何信号都不要形成环路,若不可避免,应使环路区尽量小。
  (19)为每个集成电路添加一个去耦电容;每个电解电容边上都要接一个小的高频旁路电容。
  (20)尽量使用大容量的钽电容而不用电解电容,作为电路的充放电储能电容,使用管状电容时外壳要接地。

网友:
    能用低速的就不用高速芯片,将高速芯片用在关键地方。

网友:
    时钟产生器尽量靠近使用该时钟的元器件,石英晶体振荡器外壳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