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nx运行时java进程被莫名kill

楼主(2021-07-27):
一台Liunx CentOS 7.5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期间,发现3月28日java进程被操作系统kill,查看/var/log/messages文件信息,报错记录如下:

Mar 28 11:01:01 localhost systemd: Started Session 17576 of user root.
Mar 28 11:10:01 localhost systemd: Started Session 17577 of user root.
Mar 28 11:16:15 localhost abrt-hook-ccpp: Process 9331 (java) of user 0 killed by SIGABRT - dumping core
Mar 28 11:17:50 localhost abrt-server: Executable '/usr/java/jdk1.8.0_181/bin/java' doesn't belong to any package and ProcessUnpackaged is set to 'no'
Mar 28 11:17:50 localhost abrt-server: 'post-create' on '/var/spool/abrt/ccpp-2020-03-28-11:16:15-9331' exited with 1
Mar 28 11:17:50 localhost abrt-server: Deleting problem directory '/var/spool/abrt/ccpp-2020-03-28-11:16:15-9331'
Mar 28 11:20:01 localhost systemd: Started Session 17578 of user root.
Mar 28 11:30:01 localhost systemd: Started Session 17579 of user root.

查看相关网上相关问题,没法找到明确答案,请问导致报错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在Liunx门口进进出出好几次,就是没静下心来深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unx门口进进出出好几次,就是没静下心来深入学习

哈哈哈,我是一直想学,然后就经常看帖子,却没实际操作过,感觉麻烦

网友:
    SIGABRT一般是程序运行出错中断运行的,C/C++出现的比较多,你有使用JNI/JNA调用C/C++的库吗? 另外可以把ProcessUnpackaged 设置为yes,生成core便于定位问题。 另外java程序自己的log文件里,没有记录什么有用的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