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走线,排版,应重点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1-07-27):
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走线,排版,应重点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2G以上高频PCB属于射频电路设计,不在高速数字电路设计讨论范围内。而射频电路的布局(layout)和布线(routing)应该和原理图一起考虑的,因为布局布线都会造成分布效应。而且,射频电路设计一些无源器件是通过参数化定义,特殊形状铜箔实现,因此要求EDA工具能够提供参数化器件,能够编辑特殊形状铜箔。

网友:
    那应该算高频信号吧

网友:
    Mentor公司的boardstation中有专门的RF设计模块,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而且,一般射频设计要求有专门射频电路分析工具,业界最著名的是agilent的 eesoft,和 Mentor 的工具有很好的接口。

网友:
    IC上有ETH 15G,25G,PEIC 16G等信号,算是超高速还是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