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matlab 画图

楼主(2021-07-27):
本文讲如何使用 matlab 画图。
本文包括:折线图的 x轴和y轴、标题、图例
柱状图填充图案

折线图

接下来讲的matlab如何设置图形的图例和x轴的距离

折线图的图例需要知道的是 Legend ,使用他可以进行设置

  •     legend(...,'Location',LOC) adds a legend in the specified
  •     location, LOC, with respect to the axes.  LOC may be either a
  •     1x4 position vector or one of the following strings:
  •         'North'              inside plot box near top
  •         'South'              inside bottom
  •         'East'               inside right
  •         'West'               inside left
  •         'NorthEast'          inside top right (default for 2-D plots)
  •         'NorthWest'          inside top left
  •         'SouthEast'          inside bottom right
  •         'SouthWest'          inside bottom left
  •         'NorthOutside'       outside plot box near top
  •         'SouthOutside'       outside bottom
  •         'EastOutside'        outside right
  •         'WestOutside'        outside left
  •         'NorthEastOutside'   outside top right (default for 3-D plots)
  •         'NorthWestOutside'   outside top left
  •         'SouthEastOutside'   outside bottom right
  •         'SouthWestOutside'   outside bottom left
  •         'Best'               least conflict with data in plot
  •         'BestOutside'        least unused space outside plot

如何设置x轴大小?

可以通过set(gca,'xtick',1:1:100);代码设置从1开始,结束100,解释一下

set(gca,'xtick',开始:两个点之间:结束);

直方图

如何画柱状图,如何在柱状图使用不同的图案填充?

matlab 柱状图填充图案可以使用 applyhatch 画图,下面将告诉大家如何做

第一步是复制文件applyhatch.m到自己电脑。关于applyhatch.m到哪里下,请自己百度。

第二步是把文件拷贝到工作台,工作台是什么,就是软件打开的文件夹路径,这个路径如下图

可以自己修改,只要把上面的文件放在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使用方式是applyhatch(gcf,'\.x.');

其中第二个参数就是使用不同的图案,可以使用添加'/', '\', '|', '-', '+', 'x', '.'几个字符

例子:

  •     close all
  • clear all
  • clc
  • % The computer journal paper
  • % Jigang Wu etc.
  • % data = [31,32,35;72,73,75;113,114,117;144,146,147;171,173,174;213,215,220];
  • data =[16,17,18;33,34,37;51,54,55;71,74,74;86,91,91;105,113,113];
  • bar(data,1);
  • axis([0 7 0.0 150]);
  • legend('DPA','TSRP','GRP',0);
  • grid on;
  • set(gca,'XTickLabel',{'100','200','300','400','500','600'});
  • xlabel('The number of internal nodes');
  • ylabel('The number of replica that created');
  • set(gcf,'Color','w'); % 设置背景颜色为白色,否则坐标轴出现区域的颜色为灰色
  • applyhatch(gcf,'\.x.');

对于不同组合的直方图,使用 data=[数据1.1,数据1.2,数据1.3;数据2.1,数据2.2……]

然后画出来,使用bar(data,1); 第二个参数是宽度,自己尝试修改第二个值跑一下。

可以使用图例,matlab的图例使用的legend('DPA','TSRP','GRP',0); 有多少个数据就添加对应图例。

试试下面代码:

  •     y=[559006 ,2269384,783762;508559 ,2140905,696001;506491,2007763,735464]
  • bar(y,0.6)
  • legend('n','N','l')
  • grid on;
  • set(gca,'XTickLabel',{'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 xlabel('匹配次数')
  • ylabel('结果数')
  • set (gcf,'Position',[500,500,500,500], 'color','w')
  • applyhatch(gcf,'\.x./');
  • set(gcf,'Color','w');

网友:
    使用 matlab 画图

网友:
    matlab设置图形的图例和x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