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

楼主(2021-07-27):
    想要仿真在电源上加一个3.6mv左右的扰动,最后得到在pin上接收到的波形,看这个扰动是否能衰减到一个能接受的范围,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楼主是想问如何加?怎么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问如何加?怎么加吗?

对,是不是需要用到那个IBIAS模型,应该是要用仿真时域的方法进行仿真吧;
其实就是相当于电路里面除了电源以外,再加一个小信号的扰动。

网友:
    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B(2021-09-01):
    可单独在pin上设port并产生3个端口的s参数后汇入spice仿真器, 再馈入扰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单独在pin上设port并产生3个端口的s参数后汇入spice仿真器, 再馈入扰动即可

目前只有SIwave和这个工具,能否直接用时域仿真的方式,将这个扰动给加进去仿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源应该如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