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PGA将来的出路

楼主(2021-07-27):
学习FPGA将来的出路

网友:
. 在国内FPGA最大的应用市场还是通信类,几大厂商的重要收入来源还是华为、中兴、阿朗等,基本上可以直接呼叫原厂AE上门支持那种。算法类(如各种FIR)、接口类(如CPRI、Interlaken、XAUI、PCIE、GE、SRIO等),其它还有glue logic等。FPGA在里面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所以会有成本的考虑,够用就好,有时上高端的片子,有时上低端的,开发者属于RD的一部分,地位还比较高。2. 在芯片厂商那里做FPGA原型验证,一般大点的IC公司会有个team或一二人专门负责做这块,把其它人设计来的代码上原型跑跑,相对来说工作比较轻松,只要环境搭好了,再来新的项目也是改改接进来跑跑流程的事情。一般都有外购或自己开发的原型平台,FPGA都是最高端的,以Xilinx居多,Altera也不少,如果工程设计量太大,往往还涉及到多颗FPGA切割的问题,另外,还有会大量子卡配合使用。原型验证工程师在这类公司比ASIC design/verification可能稍低一点,看各公司具体情况吧,再者这些职位些互转也不难,或者同时从事几块工作的人也不在少数吧。

网友:
进入FPGA厂商当FAE或CAE,比如Xilinx/Altera/Lattice。中国的国情嘛,大家都知道,干几年技术大家就开始彷徨何去何从了,做IT的说超过30岁再写代码就写不过年轻人了,FPGA、电子、嵌入式等门槛更高些、需要时间积累的,可以放宽些,大致就是35岁以后就想着转管理层、接近市场之类的(其实真实情况也没这么恐怖,身边40岁以上做一线coding的也很多,如系统工程师、架构工程师、专家等),那去厂商做FAE/CAE是很好的选择。这里面又分原厂、代理的AE,原厂的位置毕竟有限,周围只有少数同事,认识的或听说过的进去了,一般他们招人都不对外公开,靠内推吧。4. 其它专业场合,比如医疗设备业、多媒体或图形图像处理业,比如西门子医疗、飞利浦医疗、国内的联影在长期招收FPGA工程师,在这里FPGA作为工业控制的一部分吧。另外,在摄像头相关领域或其它图形处理,FPGA用得也很广,可以说是目前的热点应用之一吧,如安防领域的海康威视等。还有其它的工业用品相关的领域,主要是控制、嵌入式、图形图像处理、传输等,比如无人机大疆科技也在招FPGA啦

网友:
    加一个汽车电子方向,最近一两年,明显感觉FPGA在汽车电子方面的应用多起来了,Lattice开放过相关的职位;汽车运动控制相关的电子装置,以前一直使用单片机或MCU完成,有新项目开始考虑使用FPGA或CPLD来实现,有里面工作的同学向我咨询可行性了……汽车电子是这些年较热的话题,并且看形势还会继续热下去,FPGA在上面的应用,主要是原先单片机或MCU在实时性或功能的实现上已经不满足要求,开始由FPGA来实现了。主要特点是:工作环境恶劣,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并且对稳定性等要求极高,对FPGA的容量和性能要求较低,单片价格不会高,但是都是量产啊。这块觉得大有可为。6.仿真加速器这块,动不动千万元以上的大箱子设备,很贵,一般小公司用不起。其实这与原型验证有区别也有联系,有FPGA经验的人做仿真加速器也能较快上手。我现在就是M公司做AE,有机会再写写emulator相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