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阻要考虑哪些点?

楼主(2021-07-27):
    选择电阻要考虑哪些点?

    1、阻值:

在电路设计的过程中,根据我们的需求我们可确定阻值,如:LED限流电阻需要1KΩ,这就确定了下来,然后再去选择。

    2、功率:

    考虑了阻值之后,下一步就是电阻的功率,还是上面的例子,假如通过电阻的电流为1.6mA,那么可计算出电阻的功率约为2.56mW,那么我们选择时,电阻的功率要大于这个值。

3、封装:

不同的封装对应的电阻功率不同,针对我们要选择2.56mW功率的电阻,如果是贴片我们选择0201封装(1/20W)都已经足够,但是为了方便维修、维护,以及考虑到PCB尺寸,我们会相对应的选择0402封装(1/16W)或者0603封装(1/10W);如果是其他特殊类型,另行考虑。

    4、精度:

精度的选择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如果是像按键限流电阻、LED限流电阻等,我们一般会选择5%;如果是其他像AD采样电阻、LDO反馈电阻等会可能选择1%的精度。具体还是要根据应用场合进行调整。

5、温度:

    温度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应用场景,比如我的产品需要使用在-40℃—80℃的场景,那么你选择的电阻温度一定要高过这个。

    6、最大工作电压:

    一般场合对电阻的电压参数是不关注的,因为大部分电阻是使用在弱电环境下,这里只提几个重要场合,比如:泄放电阻、交流采样电阻,这两个都是用在220V交流电下,其中泄放电阻并联在电源电路中用于电容的220V电压泄放;而交流采样电阻是串联在220V交流电中,用于交流电压采样;这两部分如果不看工作电压的话,使用中就会导致电阻损坏。

7、温漂:

温漂是电阻的一个重要参数,特别是在采样电路中,对电阻的温漂更是严格,他的参数表示,阻值的大小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如100ppm/℃,就是表示温度变化1℃,阻值变化100/1000000,就是0.01%,这个在采样电路中已经算很大了,所以大家使用时,这个点也要注意。

8、材质:

大家都知道电阻是分很多种类型的,不同的类型应用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去参考我转载的另一篇文章《硬件基础知识(电阻)》),这里不做过多讲解。

    9、成本、供应商、供货周期:

当你根据上述的条件,选择好了电阻之后,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电阻的成本,供货周期以及供应商,他直接涉及到你的产品的交期以及整个 产品的成本;而且选择好一颗电阻后,要至少有2家可供货的供应商,以保证不会断货,还可让财务去压价。

网友:
    是的,考虑了阻值之后,下一步就是电阻的功率,还是上面的例子,假如通过电阻的电流为1.6mA,那么可计算出电阻的功率约为2.56mW,那么我们选择时,电阻的功率要大于这个值。

网友A:
    100ppm/℃是百万分之一百哦,别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ppm/℃是百万分之一百哦,别吓我~

    我的错误,已经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