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不够,国产来凑?机器人减速机国产化有多难

楼主(2021-07-27):
进口不够,国产来凑?机器人减速机国产化有多难

网友:
    21年中国机器人市场的火爆有目共睹,国外还在吵戴不戴口罩,中国已经可以不戴口罩了,生产力的快速恢复使得积攒一年的需求爆发,国产机器人算是久旱逢甘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熬过了冬天,火爆之余,也有爆冷的消息。一方面是协作、医疗、视觉等高端领域频频有过亿的融资新闻出来,另一方面,国产SCARA龙头让位,机器人研发与集成公司分别被ST,知名集成公司被一元贱卖,芯片厂被烧导致订单被抢的消息也层不出穷~~~~令人唏嘘。但不管怎样,国产机器人是的的确确迎来了春天。然而,刚喘口气,新的问题又来了,订单的激增导致供不应求,缺货是必然的结果,减速机便是其中之一。

    在HD、纳博,再加上新宝、住友等几个进口大牌供货紧张的情况下,国产替换的话题又成了热议话题。很显然,即使是国产机器人龙头企业,都很难与进口机器人品牌抢减速机,更不用说众多中小型公司,于是,如果18年一般,国产减速机又迎来了一次生机。饼从天降,欲抢从速

网友:
    替换还是颠覆?

    要替换进口减速机首先要定义用什么产品来替换,对于国产减速厂家来说大致可以分成两派,替换派跟颠覆派。

    先讲替换派,思路比较直接,日本人能做,我们也能做,价格还要打下来。因此,从模仿、研究、改良入手,HD有什么我做什么,纳博有什么我做什么,前期是一比一复刻,到后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会有所谓齿型改良甚至原创齿型,小的非标定制,针对不同领域的定向设计等等。总体来说,原则是无缝切换,客户不用改任何设计就可以切换进去。这是绝大多数国产减速机厂家的做法,简单,却不容易。而颠覆派顾名思义就是打破现有HD与纳博的设计而做的创新产品

网友:
    产品研发:痛并快乐着

研发阶段是大概是减速机厂家最“舒服”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商务压力,大家想的是如何把产品做出来,钱的问题也相对好解决。首先做谐波的投入相对要少,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谐波厂家的前身是做机加的,而做RV则是重资产,入局的大多底子较厚。而且很多减速厂家要么自身有其他产业支撑,要么前期讲好故事,融资并不太难。

    技术路线定好了,钱到位了,人到位了,剩下等产品出来了。并且,如同现在的机器人一样,现在大家的起点都越来越高,所以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新产品出来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很可能出来产品在扭矩、精度等方面都与顶级厂家持平甚至超越。

    这并不是夸张,因为现在的起点高了,基础知识好很多,并且研发阶段一般都会采取保守设计,更高的加工精度,更好的设备,更贵的配件,更小心的装配,所以扭矩、精度越出预想并不意外,关键在于后面的去掉冗余设计,或者长寿命的验证。

人生很长,困难都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