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4板材 TG】的相关知识汇总

楼主(2021-07-27):
1、什么是TG?
TG全称叫做temperature of glass,指材料的玻璃态转化温度,在tg点之前和之后,材料的热膨胀(CTE)呈现两种不同的趋势。

2、TG分类
普通Tg板材:130-140℃
中Tg板材:150℃左右
高Tg板材:≥170℃

3、高TG的好处
基板的Tg提高了,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都会同时提高和改善。TG值越高,板材的耐温度性能越好,尤其在无铅制程中,高Tg应用比较多。

4、如何选择?
根据PCB的应用环境及PCB自身的条件。
一般PCB密度大,无铅制程需要选择高TG板材

5、价格差异
¥(普通Tg板材:130-140℃ )<¥(中Tg板材:150℃左右)<¥ (高Tg板材:≥170℃),依此递增10%-15%

网友:
TG全称叫做temperature of glass,指材料的玻璃态转化温度,在tg点之前和之后,材料的热膨胀(CTE)呈现两种不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