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Circuit这个报错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7-27):
    DRC报错信息及双击后的pcb显示如图,查了一下百度是因为有短路的地方,但不管是怎么移动这个天线ANT_E2还是更新该元器件都无法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里就是要强制跟Gnd铜皮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是要强制跟Gnd铜皮短路的

    那是要忽视这个错误吗?

网友:
    可以设置检查规则,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可以自己画一下铺铜的天线代替,不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