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不提高天线功耗的情况下增加13.56MHz读卡器读卡距离?

楼主(2021-07-27):
怎么在不提高天线功耗的情况下增加13.56MHz读卡器读卡距离?

网友A:
有方案吗?不行加大功率。

zbb

网友B:
    优化天线设计,提升天线效率。

    z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方案吗?不行加大功率。

不能加大功率,非接芯片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天线设计,提升天线效率。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1. 调节两个匹配电容, 尽量提高天线上正弦波的幅值
    2. 增加线圈圈数.  尽量提高其电感量, 不要超过5uH

网友:
    加了鐵氧體沒有?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線圈配合鐵氧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