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气元件选型规则

楼主(2021-07-28):
常用电气元件选型规则

网友:
热继电器的选择:通常选择0.95~1.05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
    断路器的选择:断路器由于是进行断路保护因此可以选择大于电机额定电流,通常为电机额定电流1.2倍,保守为1.6倍;

网友:
    交流接触器的选择: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8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80A以下的设备;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