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子元器件一定得知道型号?

楼主(2021-07-28):
    为什么电子元器件一定得知道型号?

网友:
    因为知道了具体的型号,才能去找到对应的器件datasheet,datasheet上有关于器件具体的功能描述、特性、外围电路参考等,可编程器件还有软件设计方面的资料,便于开发人员使用这种器件,同时直接问型号也算提高了交流效率。

网友:
    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有必要记住自己使用元件的型号,常用的元件型号,品牌,参数,成本,都应该记住,有利于自己在设计中选型和方案制定,尤其在成本控制严格的公司,更加凸显。

网友:
    型号包含着太多的信息,不光是电气的,该有结构的(封装)

    还有不同的供应商,还有不同的应用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