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的pcb怎么把第三层变为第二层

楼主(2021-07-28):
pads 的pcb怎么把第三层变为第二层

网友:
用PADS打开原文件,在菜单栏选File(文件)/选Export(导出).选择存放路径后缀名要."Asc"的,会弹出AsciiOutput对话框.此时选择全部.Format里选择要输出的版本.Expandattributes里面的两项也选上.最后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层设置里面可以直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