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时 mos管的参数如何设置? L W AD AS 等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1-07-28):
Pspice 仿真时 mos管的参数如何设置? L W AD AS 等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仿真不需要设置,你在设计电路之前要选好元器件,多大电流、电压的mos管,如用IRF640,Vds为200V,Id为18A,直接调用出来仿真就可以了,参数已经设置好。

网友:
不需要设置,直接调取符合你需要参数的管子即可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