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种类及各寿命多长

楼主(2021-07-28):
锂电池寿命会因为种类的不同会有所差别,理论上说锂电池平均寿命为500次以上,我们按3天充电一次,理论锂电池寿命两到三年这样;不同种类配方的锂电池寿命分别如下:

1、软包锂电池寿命

(1)软包聚合物锂电池理论使用寿命500次循环以上,使用于3C产品,寿命为3到5年;

(2)软包磷酸铁锂电池理论使用寿命1500次循环左右,小电流充放电,电池寿命10年以上,大电流放电,寿命5年左右;

2、钢壳锂电池寿命

(1)钢壳锂离子电池理论使用寿命300到500次循环,小电流放电,2到3年;

(2)钢壳磷酸铁锂电池理论使用寿命1000次循环左右,小电流放电,3年左右;

实际上用户使用锂电池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因为使用条件的不同,锂电池最终的实际使用寿命就会不同。事实上锂电池的循环使用次数,除了用户使用方式不同受影响之外,还与生产锂电池厂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材料配方有关的。

实际上,不同的循环制度得到的循环次数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以上其它的条件不变,仅仅把4.2V的恒压电压改为4.1V的恒压电压对同一个型号的电池进行循环寿命测试,这样这个电池就已经不是深充方式了,最后测试得到循环寿命次数可以提高近60%.那么如果把截止电压提高到3.9V进行测试,其循环次数应该可以增加数倍。

抛开规则谈论循环次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循环次数是检测电池寿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网友:
理论上说锂电池平均寿命为500次以上,我们按3天充电一次,理论锂电池寿命两到三年这样

网友:
不同种类配方的锂电池分别如下:

1、软包锂电池寿命

2、钢壳锂电池寿命

网友:
实际上用户使用锂电池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因为使用条件的不同,锂电池最终的实际使用寿命就会不同

网友:
抛开规则谈论循环次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循环次数是检测电池寿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